HP 431拆机除尘后装上C壳就开不了机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6-18):
HP 431拆机除尘后装上C壳电流跑到0.28 拆下C壳能亮机 ,我裸板测试用手按住CPU背面电流也是跑到0.28 求解答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开不了机

网友:
仔细看看是哪里元件和C壳碰到了,短路了!所以修笔记本就是要细心!!!

网友:
把散热片拆下来,风扇下面有块地方要绝缘,你看看是不是风扇下面的黑纸坏了,你用胶带再隔离下

网友:
拆下看是不是散热器碰主板了

网友:
431拆了不下二三十次了,当初当学徒的时候就天天拆自己的431,应该没这个问题吧

网友:
不专业还是不要碰的 好,搞不好要赔钱

网友:
先排除有没有装好,如果排除,在按不开机思路维修

网友:
同意上楼的意见,先检查一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慢慢观察,看看那里没装好。不行找个专业的来修 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你仔细点就解决了 估计是的你的散热器上有绝缘你揭掉了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CPU架子碰到某些元器件 导致短路引起的。。 仔细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