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

楼主(2015-06-18):
   进水的g470无待机修到加电无电流 无syson信号 请问大神是io坏了吗

网友:
看看35V电压怎么样

网友:
这个描述的也忒 简洁了吧

网友:
那不一定啊  你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有点简单吧

网友:
描述的也太不清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中。。。。。。

机器在手里多测试 查到具体故障再来发帖 描述的具体一点 说句实话很多人都想帮你解决 但是真的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那么,南桥有没有发出S3\S5

网友:
把你测的东西说详细点啊,

网友:
还是有地方腐蚀了   没处理好

网友:
没有你测量的结果,怎么给你分析呀,

网友:
故障的描述也太不专业了,楼主的意思是有触发动作而没有具体的上电吗?

网友:
有图按时序修

网友:
这个要按照时序修了。挑起io测测有没有发出来,还是后继拉低了

网友:
现在你修得有待机电流了吗?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我这也有一台,也是进水的,现在还没修好,我换了网卡芯片和EC,这两短路了,不过现在待机正常了,按开关电流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其它问题,现在问题找到了,在X宝上发货了,还没到.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和我这个一样吗?我这个板号是LA-6755P的

网友:
一般修进水机子最主要的是要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 ,你在认真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