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四秒掉电

楼主(2015-06-18):
今天接到一客户拿来的主机,华硕4S掉电,开始以为是开机针或者USB接触不好,拆板下来,一测还是4S掉电,拔掉小12V不掉电,CPU供电短路,又不像,测了MOS管和电容,发现都好的,其他各点电压也都正常
,是单桥的,板,现在不知道怎么搞咯,求指点

网友:
现在付上图片2张

网友:
桥用手压过了,好像也不是桥,呵呵

网友:
加焊桥试试,单桥问题

网友:
要是CPU供电短路的话,我们好像插就掉电的吧,他是4S掉电,555

网友:
最好测量一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缺总线供电也会掉电的      最好能加焊一下单桥

网友:
少供电。不跑码 不过内存 都会掉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焊桥属于通病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加焊桥芯片,这款桥的问题太多啦

网友:
掉电还可以再触发吗?

网友:
我有遇过m2n68小板4秒掉电的,是刷bios好的...
很神奇,绝对没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