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盈通CI945GC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5-06-18):
此板故障是通电风扇转一下马上就灭掉了,拔掉CPU供电就可以通电;量六个场管都没有短路。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短路了啊?CPU供电短路不是场管会短路吗?可是量了都没有短路啊。各位大神,CPU供电短路除了场管以外还有哪些元器件会短路啊?  急啊

网友:
你测量cpu供电管没短路,怎么又说cpu供电短路,这不自相矛盾啊。不开机可以按不开机思路维修

网友:
那就测量一下芯片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如果拔掉小4P都开机,只能说明CPU供电线路有问题,不一定说明是短路,因为主板会测试CPU供电是否在规定时间内产生,如果超时就会引起保护。

网友:
最好测量一下场管G极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12V短路了哦

网友:
12V电容看看短路吗

网友:
查下12v滤波电容,cpu供电管理芯片是否存在短路的。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啊。。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管子旁边还有电容 后面还有电源管理芯片都测试下

网友:
LZ是在线测量还是拆下来测量的啊,,,,要是拔掉4PIN口可以的话,那就肯定是在CPU供电电路上面有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