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换硬盘求救!!!

楼主(2015-06-18):
朋友给一ipad mini妖机,在家闲着没事,琢磨给它换个硬盘,除黑胶什么都好的,就是最后一撬着急了,把板上一个焊点撬没了,有高手能指点下怎么能补救一下吗?现在用小刀刮那个点,能看到边缘有一点点铜边,这个有做吗?

网友A:
能看到铜点就用漆包线连出来,跟我们做BGA桥掉点那样子来

网友B:
左上角的那个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的那个点吗?

是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铜点就用漆包线连出来,跟我们做BGA桥掉点那样子来

看到的不是铜点,是那个点边上有小半圈铜色,一点点不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接触点的。

网友:
那这个要你自己看好,在他附近如果就是他一个应该就是他了,除非是空点

网友:
掉的那个点是1.8供电和C1412和左上角=第一个点都是想通的。直接飞线即刻。

网友:
还是飞线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什么办法吗?

查电路直接飞线去下一级!

网友:
看看那个 旁边有 没有连线, ,如果有, 直接飞线,再用绿油固化一下就行了,,这个应该有点位图,找点位图看下,,也有可能这个点是空点

网友:
没有点位图吗

网友:
  点位图 飞线解决

网友:
显微镜伺候,用吸锡线的铜丝接线

网友:
这个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