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2 笔记本 待机芯片TPS51225发烫 求助

楼主(2015-06-18):
待机芯片是TPS51225  现在的情况是3脚线性3V只有1.2V的电压 13脚线性5V输出没有电压,  阻值也都有400以上,  VIN也有19V  看这芯片的时序好像是有VIN就会有线性3V  5V输出  ,  芯片也换了两个新的  ,  清各位大师指点下 这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 没有满足!  待机电流0.16  芯片发烫

        主板已经修好了  是CPU座下面进了谁腐蚀了两个并排的小电容造成的 线性3V拉低了 我把电容去掉待机就有了, 但是还是不能触发, 然后还是在CPU座进水那  找到了个两个电阻一起的电阻腐蚀了  我去主板上找了两个822小电阻上起就可以了,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装机进系统都OK了,  因为客户在这边 就急忙装起了 就没有拍照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在线等着   先顶顶·····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烫,主要先查线性3、5V,,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烫,主要先查线性3、5V,,祝你好运

没有短路呀  阻值都400多   不是一般短路待机芯片才会发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短路呀  阻值都400多   不是一般短路待机芯片才会发烫吗?

我说的是线性,你别量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线性,你别量错了

我知道是线性3V 5V  我的帖子上说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线性3V 5V 没有  不是待机3 5 V

网友C:
有可能是VREG3短路,你量不出来短路可能是因为用一个三极管转换过去的,主要量下EC供电看下,或者追查下EC供电,和VREG3线路

网友:
当然首先得排除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D:
供电短路,慢慢修

网友:
次级电压有短路

网友E:
应该是一通电就有线性3.3V呀,如果没有,那就是芯片的问题,还有注意一下是否是焊接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线性3V 5V  我的帖子上说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线性3V 5V 没有  不是待机3 5 V

那么,REF电压有吗,,如果没有,还芯片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VREG3短路,你量不出来短路可能是因为用一个三极管转换过去的,主要量下EC供电看下,或者追查下EC ...

找不到EC 的资料啊  NPCE285PA0DX  这个EC资料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一通电就有线性3.3V呀,如果没有,那就是芯片的问题,还有注意一下是否是焊接有问题呀

芯片换了俩新的  焊这芯片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短路,慢慢修

:  给电实质线的意见呀

网友:
图纸也没有  我怎么查呀

网友:
你这情况,谁都无能为力,怎么说呢,是吧。只能靠自己细心,慢慢查找。重点还是查隔离保护,待机3伏,5伏供电。要细心应该能修好。

网友:
没有图纸就只有慢慢的跑线路呀,

网友D:
和华硕的机子一样的,芯片发烫,但是芯片没坏。其实是一个5条腿的小供电管烧了,修这样的机子,要慢慢找,莫慌。经验丰富的,可能分分钟就秒了。

网友:
EC拆掉试试

网友:
追3v5v电压去的电路 去哪拆哪 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F:
断开VREG5的后级看看正常不?,估计VREG5输出电路有问题。最大可能是桥的供电电路。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主要先查线性3、5V.还有开启电压 ton

网友:
EC 坏啦 换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华硕的机子一样的,芯片发烫,但是芯片没坏。其实是一个5条腿的小供电管烧了,修这样的机子,要慢慢找, ...

嗯,分分钟 那是捡钱啊

网友:
可能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先把后级断开 看看电压出来没有啊 ,出来了就是后面有短路咯

网友:
先量量EC,各大供电芯片和小芯片附近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短的

网友:
应该是EC的问题

网友:
待机发烫的大部分都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本身芯片坏的几率不大  线性3m5m  和io查查   要慢慢细心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VREG5的后级看看正常不?,估计VREG5输出电路有问题。最大可能是桥的供电电路。

我一台一样问题,VREG5短路,找不到PC106电容

网友:
发烫未必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还是要多观察

网友:
试过外围有短路的

网友(2016-05-26):
cpu的电容和电阻怎么和待机的线性联系上的,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51125 和51125a是不能互换的   线性电压 低  芯片 肯定热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下

网友(2018-07-08):
          - - 进水腐蚀也会导致拉低 以后修机真的要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