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容拆乱乐

楼主(2015-06-18):
有2个这样电容的  其他都是16 v           6.3v       的      我拆乱了   太大意    我错了  谁有同样的显卡    或者知道谢谢

网友A:
前面的 肯定是16V的  为什么呢?因为显卡的供电是12V过去  通过MOS降压得来   6.3是电感后端相连的  因为降压了以后显卡的供电只有1.几V  所以用6.3V的就够了 至于是焊在哪个位置 不用我说了吧?因为你拆的时候是有痕迹的

网友:
同行那你找找,不行淘宝上购买吧

网友B:
实在想不起来   都上16V的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下你拆下来的看下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在想不起来   都上16V的就可以了

不怕烧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你拆下来的看下呗

忘记了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 肯定是16V的  为什么呢?因为显卡的供电是12V过去  通过MOS降压得来   6.3是电感后端相连的  因为降 ...

那么 704  560 电容位置呢

网友:
16V是应该是电压输入的滤波电容,6.3V应该是电压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
找6.3V的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怕烧了了 ????

都16V耐压了,还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