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工作的 求解

楼主(2015-06-18):
拆了 PQ2 PQ35信号脚没有信号拉低 怎么出VA的 现在拆了PQ2正常开机 求思路
信号

网友:
vacoff 要高电平

网友:
正常工作时-VAOFF为高电平才能PQ2A/B都截止,通过PR1/PR7分压控制PQ35导通产生VA。

网友:
这个也行,但是索尼庞大的保护电路就浪费了

网友:
拆了PQ2,那么PQ35的G极就悬空了。场效应管的G极悬空,输入电压只要足够大,就会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