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进系统卡win7登录画面

楼主(2015-06-18):
原来是键盘影响的

网友:
没装好,还是键盘坏了?

网友:
硬盘问题哦 好象

网友:
慢慢排查咯,

网友:
键盘怎么坏了

网友:
一个一个拆出来试呗!

网友:
有时键盘的排线会插反引起这个情况

网友:
程序 系统 硬盘 三大杀手 先排除掉 在说吧

网友:
键盘  没插好把

网友:
不知道是键盘坏了还是没有插好导致的呢?

网友:
键盘串键了。。。。。

网友:
键盘坏确实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
键盘一直按着  所以进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