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US3L 不跑码 循环掉电重启

楼主(2015-06-18):
测试瞬间供电   U19  内存  1.5V     U7桥供电  1.7V        Q32   VCC_18_PCH  2,5V       L4  CPU 供电 0.9V
BIOS 刷过        就是不跑码 循环掉电重启 (间隔3秒掉电) 大家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5-6-22 01:22):
问题  是桥虚焊了     单用风枪吹是不管用的     上BGA焊台加热后 冷却在试 跑码亮机   另外两块也是焊桥OK的

网友A:
U7桥供电  1.7V   ?

网友B:
我上个月也修了一块,搞不好,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7桥供电  1.7V   ?

对是啊   实测 1,7    我降反馈并联一个10K 电阻  成  1,5V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个月也修了一块,搞不好,当料板了

我现在 有3块 问题一样  都是这个现象     苦恼中

网友C:
应该还是内存部分没有过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内存部分没有过查下内存条件

如果内存没有检查过 现在 所以供电都有  至少 应该报内存不过吧

网友D:
现在的H55和以上的主板   最近修的大部分都是 以前修的G31  G41跑哪里去了,最近十块就有9块是H55 H61修到蛋疼,感觉技嘉的  映泰的H61还好搞一点,其他杂牌的  梅捷  昂达  华擎  还有什么禾美,七彩虹   修到蛋疼,,,特别是华硕,好几块都是复位有了,就是喇叭不叫,BIOS都刷过了,

网友E:
感觉供电OK啊……

网友F:
时钟复位有了吗?换个cp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H55和以上的主板   最近修的大部分都是 以前修的G31  G41跑哪里去了,最近十块就有9块是H55 H61修到 ...

嗯   是否遇到过类此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供电OK啊……

供电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复位有了吗?换个cpu试下

CPU  换过  时钟有了   复位也有噢

网友:
这板子 还有图纸的  就是不知道却什么条件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板子,也是掉电重启,后来上了内存条就跑码了!这一块板子一定要上内存条才会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