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这块板开机不显示。上诊断卡,跑码跑到55.不过内存。测了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内存条也换了几条,就是跑到55

网友:
CPU供电也正常,

网友:
BIOS  刷了么  不妨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跑55代码常见内存条件不足或者CPU座问题。

网友:
打下内存值贝

网友:
我在另一块一样的板上换了一个BIOS芯片还是不行,CPU没货了,等CPU回了再换看一下

网友:
跟CPU有点关系了

网友:
是否CPU底座有断线或其他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内存换了,有没有换过CPU

网友:
CPU有坏过的

网友:
要换个CPU试试,最近发现了很多1155的CPU坏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跑55的    原来是CPU座边上有两脚歪了    搞正完美跑码       你也看看CPU座子是否歪了

网友:
还是CPU相关问题

网友:
1155cpu容易坏。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cpu和内存条都坏了。我晕晕

网友:
用早期的G系列的U试试.  G530之类的.

网友:
换个cpu试,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