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中,我这样测试液晶屏,你们用支架?

楼主(2015-06-18):
就是把屏线和灯管线翻过来,板子放在液晶屏上面。用纸垫好。大师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这样很好呀。简单又方便

网友:
妳的屏幕 在自检喔。。。。最怕就是客人来到店里乱动电源板1

网友:
只要不动它就好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嗯,好方洁,但就怕有个重物砸到上面,,我这经常有小孩过来玩游戏

网友:
随便接上就测试了,也不是总测试屏,所以没有什么支架

网友:
的是差不多这样垫

网友:
用PVC管做也可以用磁吸螺柱

网友:
测试用一套固定的板子嘛  把他的绝缘做好就是了

网友:
这样还是比较的危险。
面向上,不小心螺丝刀,或者别的东西掉上去,就搞坏屏了。
我如果是简单的话,我就面向下,露出一点点,点了,就低下身去看一看。
复杂的故障,就用上我自制的架子。
不过,如果量多的话,那搞淘宝上买一个架子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