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18):
接到台联想 Y450  故障为 开机 0.6A  瞬间掉电 。
拆下主板 检测  发现无CPU 供电。 检查MAX17021  的工作条件  发现 SHDN开启没有电压。
追查SHDN来自HWPG。     HWPG 有很多地方连在一起  只要其中一个与它相连的出故障 都会引起CPU 没开启电压
最后发现PU5 RT9018没输出PG引起的   检查PU5 工作条件 都正常  就是不输出+VGA1.1V 发现
+VGA1.1V短路  追查其相关元器件  发现是显卡短路引起 PU5没PG   然而CPU供电芯片 没工作 而掉电 。  最后 更换
全新显卡  解决问题。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技术比我强好多!!!!!!!!!!!

网友:
显卡坏的很多啊  显卡供电也爱坏

网友:
唉,羡慕嫉妒啊

网友:
这个分析言简意赅

网友:
最好上个图  楼主

网友:
掉电检修思路清晰明了,显卡供电而掉电。开始不打阻值吗?

网友:
这机子0.6了,CPU还没出? 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广达的 大与门 引起的掉电

网友:
简单而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