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主板

楼主(2015-06-18):
华硕P7H55主板一点开机1秒就灭了···隔2秒自动又亮··接着又灭··循环着··请大师们教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查哪些供电没出来,刷个bios试一下,测量供电是测量瞬间

网友:
这个应该发个求助贴吧

网友:
这个跟BIOS坏故障很想楼主可以是刷一下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不好修啊,,,特别是H55  H61  最近遇到了很多啊 ,不好搞,供电全部有了 时钟复位都出来了,刷了BIOS  喇叭还是不叫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桥也加焊了  IO也换了。。。就是喇叭不叫 CPU不工作。。

网友:
修这种主板,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哪组供电的波形不对

网友:
着重查一下 VCORE_EN 这一路 的 上拉 822

网友A:
822坏,修好一片

网友:
看是不是外界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哟,不可小看哟,主板上你都排除完了,前几天我遇到个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电源供电不足,真是坑人呢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  华硕一般都是有个电压没上来    搞出电压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04):
看大家换的822好了  可我换了都没好  我换好的822位置是在大伙没说到的键盘鼠标插口旁边的那两个822  跟帖上来  方便大伙  不死心 把全板的822换光了  这下跑码了  !

网友:
biso试试呢

网友:
我这好几张H55的V星板都不好搞呀

网友:
修好了  说声、、、

网友:
是不是822老问题?

网友:
同病相怜呀!

网友:
  楼主可修好了呀!我这也有一片!

网友:
反复重启吧!查供电与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坏,修好一片

是哪块的822电阻坏,能说明白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还有华硕容易坏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