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哥VS东芝m116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6-18):
昨天来了一个印度壮汉拿了个东芝本火急火燎的来了,描述故障是开机正常,但是持续时间不长后就掉电到待机状态,可以重复触发。不管机器在什么工作状态下,都会掉电。根据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的现象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是温度保护电路的保护动作(因为根据这个机器的电路设计,如果是温度保护有效,那么,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也会被拉低,机器肯定也就不能触发了)。再联系客户送修前的维修过程,已经判断出来,引起掉电的原因是因为南桥的 RSMRST#被拉低,导致机器的 SLP_S5#和SLP_S3#都被拉低,直接进入了 S5 状态。因为 RSMRST#这个信号是由 EC 芯片发给南桥的,而 EC 并没有相关的控制信号,排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直接的控制信号,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 EC 工作异常导致 RSMRST#被拉低,要判断这个情况是否是导致掉电的原因很简单,直接取消 EC 对 RSMRST#的控制,用另外的信号来作为南桥返回挂起电路的复位信号。想到就做吧,于是先断开从 EC 到南桥的线路,然后在这个信号的南桥端通过一个 1K 的电阻直接连接到+3VAL 这个电压,然后再次上电,机器自动触发了,这个是意料中的事情,然后让机器一直维持开机状态,一分钟,两分钟。。一直五。分钟都没掉电,看来确实是因为 EC 拉低了 RSMRST#而导致的掉电。这个时候,虽然机器能正常工作,但是客户肯定不能接受,因为只要一插上适配器,机器就会自动触发开机,只有另外想办法了。
找到问题的根源,事情就好办了,找一个时序和 RSMRST#这个信号类似的信号来代替它就行了,但是仔细一思考,此路不通,因为这个机器的 SUS 供电是在待机就送出的,而RSMRST#却是在触发之后才发出的,没有在时序上与 RSMRST#这个信号类似的其他信号了,那么就只有另外造一个电路来提供合乎时序的 RSMRST#这个信号了,参考了 ASUS 的设计思路,画了个草图出来,随后就是照图施工,一个小时后,电路构造完成,上电,机器待机正常,触发,后续上电,跑码一切正常,拷机 10 分钟后没有问题,按下开关关机,也没有问题,功能完美实现。。。

喷子绕道,,发此贴只为求关注,,,请叫我秒杀哥。。谢谢。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吧

网友:
不定时秒杀  很强大啊  不定时最讨厌的机器

网友:
学习力学习力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至牛逼牛逼

网友:
楼上完全灌水,已举报!!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搞这么大个动作你还不如换个EC看看

网友:
LZ怎么不换EC呢

网友:
关注是必须的,,秒杀哥,,,期待下次精品

网友:
高手就是怎么强大,努力膜拜

网友:
东芝 大电容  NEC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接触这种电路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呵呵呵

蓝天5734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技术厉害啊!赞赞赞

网友:
LZ怎么不换EC

网友:
呵呵,真是什么都能改,但如果是直接去到桥中间没东西就改不了吧,如果有EC直接换比较快捷

网友:
高手就是那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怎么不发张黑人哥哥的照片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太高了,赞一个

网友:
自己造个电路这事有点难度,一般人没法干啊

网友:
高难度啊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好内功啊,谢谢分享!

网友:
秒杀哥,有个性

网友:
要想修这样的机器,理论还真不能少。

网友:
服了这技术

网友:
这样太夸张了吧 难度不小呀

网友:
要是我先刷程序在换E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