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IG41F,CPU无电压,那位高手知道

楼主(2015-06-18):
联想PIG41F,其他电压都有,就是开机CPU无电压。开机电流到0.51,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供电的地方换撒

网友:
找到图纸,按时序来,差条件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管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芯片的开启,看看。

网友:
你看看D1二极管坏没,这个是供电芯片的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