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g进水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5-06-18):
           电子行业是不是不行了啊 ,不忙 ,闲来没事啊白天发一个帖子,我不会排版,写的可能会有些乱,大家体谅一下,虽然写不成精华,但是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很鼓励大家多写帖子哦,不说废话了
        前几天市场同行给我一块宏基471g独显的板子说是进水了,拿到主板后看迅维上的帖子都说要先目测,开关键已经腐蚀掉了,内存供电芯片也一样的下场由于没想到发帖有些图片拍的不及时,体谅一下这是已经补上的 呵呵
         大家看一下待机      ,按开机键到0.2左右, 那就从这里下手了待机不正常,关于待机先查3v5v,这里俺用新示波器抓了一下波波 刚开始用这个不太熟,看似正常,这是我发现待机的时候开机灯一闪一闪的,不多想查南桥待吧机vccrtc    rtcrst    32.768 vccsus3-3  v5ref。。。。这不没事吗,仔细测量发现猫腻啊 s5电压怎么提前出来了 这个电压应该是在按下开机后发出来的于是从3vs5开始查,哎呀一大把啊不容易找到了 经测量s5d有12v电压从而使pq54导通,往前查看PQ28 发现s5-on没有电压,pq28不导通vin经过pr153和pr153分压因该有电压,用表一侧找到了pr150阻值无穷大在料板拆下一个装上插上可调电源,哇功夫不负有心人待机正常,这里没有拍图片,待机0.00我的是三位的电源看不到,兴奋的马上按下开机结果电流到0.6左右掉电 妈呀这么不痛快,时间不等人啊很快就下班了。
                    第二天来了之后继续搞啊  发现网卡烫手啊 ,xxxx不爽今天才让我逮着你啊  ,火速拆掉,上电刷刷的0.4-----1.35-哎呀记不清了,只记得亮了哎呀那个爽啊,tmd脸还没有笑够掉电啊,南桥有点热心里一激动害人那,把桥就给推上了断头台,bga之后就不亮了啊 ,xxxx市场里找钢网直球,半小时回来就傻了没有这种钢网啊就这样把他放一边了,纠结难不成一个一个钢珠网上直,我才不傻呢,大招《放着》
                   第三天    同行问我修好没有,。。。。。一阵谈判 经得同行同意就换了个新的50元啊就这样没了,做完心里激动起来做不好我就要哭了,求神拜佛终于终于终于 恢复故障:L掉电,掉电:hwpg     温控   缺电压。。。闹心,后来一想是不是网卡的事 ,最后在料版上找了网卡换上OKOK激动电流刷刷刷的 最后附上图纸留给需要的人     发帖不容易啊,分享经验,求加分,还是那句话,不求精华,分享经验,享受快乐成果

宏基E1-471G DAZQSAMB6E0.pdf

网友A:
分析的不错  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  学习啊

呵呵 谢谢   多多分享

网友B:
1,待机高,待机电压正常,那只能是有电先出来了,2,网卡与桥肯定是腐蚀掉了,3,自检找不到网卡掉电。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网卡的问题吗?

网友C:
网卡自检不到引起开机不亮,第一次见到

网友:
好技术一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待机高,待机电压正常,那只能是有电先出来了,2,网卡与桥肯定是腐蚀掉了,3,自检找不到网卡掉电。很 ...

谢谢   希望能多进步 呵呵

网友:
不客气   都多学习

网友:
网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自检不到引起开机不亮,第一次见到

多终结经验  呵呵    我还有一个好经验   看我领个帖子   hp的暗屏  是摄像头那里的pwm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吧   和人家比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有成就感了啊    要是我早换板了  学习了

确实有点成就感   我是刚开店生意不忙  没事同行就给个二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