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无限蓝屏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18):
iphone6开机无限蓝屏重启是怎么回事啊,进过水的,但是主板上面几乎没有烂的地方,求大神指点

网友:
是开机一会就蓝屏重启么?
以前5s有个这样问题是因为主板屏幕排线螺丝原因。若动过可以把那的螺丝松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