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插内存掉电还是没解决啊

楼主(2015-06-18):
联想E49A插内存掉电还是没解决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检测过内存吧,刷个BIOS ,测测内存的条件 ,

网友:
联想E49掉电应该是通病,期待解决中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2015-07-24):
我台同样的,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不一定非得把重点放内存这块

网友:
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掉不掉电

网友:
刷BIOS没用的话,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短路吧!有时候测大电感测不到的

网友:
掉电要找找是不是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