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P5G41T-MLX3 PIUS主板822排阻问题

楼主(2015-06-18):
             华硕P5G41T-MLX3 PIUS,触发复位灯常亮不跑码,主板供电都正常,无复位,822换了好几个,无意用镊子短接南桥旁边的822正常跑码亮机,立马更换822,结果一样不跑码,干脆直接飞线短接,测试可以正常开关机,请教坛子里的大师们这样短接822会不会有后遗症?另外请有图纸点位的兄弟告知这排阻是什么信号,

网友:
下个点位图,看看是接的什么信号

网友A:
其实你换了822还是不行,那你可以换472的试试。有惊喜哦

网友:
这般两天要来

网友:
华硕这个主板问题真多

网友B:
1个不行,多换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换了822还是不行,那你可以换472的试试。有惊喜哦

确定?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个不行,多换几个。

连换了两个都一样,就没去换第三个了

网友C:
此排阻跟前有小三极管,也许是三极管的问题,拆下测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排阻跟前有小三极管,也许是三极管的问题,拆下测量吧。

华硕主板确实LJ得不行,手上好多华硕板子都是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估计不是厂方或者售后没几个人想得到的问题都有!
现在手上有一片N68三代内存板,自动开机,能想到的地方都弄完了,包括822排阻/刷BIOS/改CMOS设置等,还是不定时自动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不会有自动关机/蓝屏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华硕主板确实LJ得不行,手上好多华硕板子都是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估计不是厂方或者售后没几个人想得到的问题 ...

开机电压 估计有钱不正常 我修过一片  也是这样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换了7  8个排阻还是一样,直接哟你给镊子短接可以,干脆直接飞线,,我飞过好几个,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822也是华硕主板上拆的,不可能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换了7  8个排阻还是一样,直接哟你给镊子短接可以,干脆直接飞线,,我飞过好几个,没有问题。 ...

要是飞线没有后续毛病那就直接飞线算了,为了一片板花太多时间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换了822还是不行,那你可以换472的试试。有惊喜哦

lz这样有换成功过吗?请问是那个472呀!小小白一枚···

网友:
能用就行。用了再说呗。

网友:
既然短接能跑码,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是没有发现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电压 估计有钱不正常 我修过一片  也是这样的

开机那块查了,电压稳定得很。。。

网友:
换成功了没

网友:
换了,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