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掉电维修

楼主(2015-06-18):
HP 4410S

昨天客户拿了台机说开不了机,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 按开关电流上到0.07就立即掉电,然后会自动重启,报价把客户打发走

拆开机器看了仔细看了一遍并没有可疑点,还是老老实实测吧

开机到0.3A以下的掉电无非就是以下几种:

       某个分组供电缺失而引起的掉电(因为是瞬间就掉电所以拿了我的终极神器,示波器

拿起神器逐个的测电感,发现触发都有瞬间的方波(修的比较急抓波的时候没拍图片),只好进行下一步。

      主板上有短路而引起的掉电

测声卡、网卡、PC卡、1394读卡器、时钟芯片、周围滤波电发现也没有短路

      因为是英业达代工的,PG不正常也会掉电保护,可以逐一的断PG来确定那一组出问题,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把Q4拆了故障依旧,看来这组没问题。继续拆下一组

因为人懒,没有把R359、R362、R361等等......一个一个拆,直接把U15-B的7脚翘起,上电到0.22不掉电,看来问题就在这了,不掉电有短路简直不要太简单,经检测Q2对地短路,换掉Q2上电完美亮机,再把Q4装上和U15-B第7脚焊上

修的时候比较忙有些图没照相大家体谅,希望这贴对你们有用,写贴不容易给点分吧。分是我写贴的动力,祝大家好运

网友A:
掉电的机器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机器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

是啊,第一次发帖,给点下载分,穷啊

网友B:
写的不怎么清楚啊,哎  分加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不怎么清楚啊,哎  分加完了

还不清楚啊,我语文作文从没超过50个字的....你说下哪里没看明白,我给你分析

网友C:
掉电的机器不好修啊 麻烦啊

网友D:
好帖子多啊,分却不够加,没了!确定PG掉电后,一组一组扫供电管扫出来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帖子多啊,分却不够加,没了!确定PG掉电后,一组一组扫供电管扫出来的吧?

有些扫不出来,有的是软击穿,不过大多数能,个人感觉扫不是很靠谱

网友:
大神,我有台和你差不多状况,看看行不行

网友F:
楼主扎实的技术应该是多年的经验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扎实的技术应该是多年的经验而来

没多久,不过我喜欢逛讯维论坛,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机器不好修啊 麻烦啊

还行吧,掉的慢的感觉难修点

网友G:
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查一下各电感电压

网友H:
是供电不正常,没出全引起的开机掉电。有示波器事半功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查一下各电感电压

这种掉电不断PG很难查的,Q2下管是软击穿,电感阻值没明显的偏低,上电立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供电不正常,没出全引起的开机掉电。有示波器事半功倍啊。

搞这个示波器判断不出,电感都有瞬间方波

网友I:
我有台华硕的机器,也是掉电,但是要个把小时才掉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台华硕的机器,也是掉电,但是要个把小时才掉一次电

这种一般是滤波电容漏电吧,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电感干扰偏大的,偏大那条线会变粗

网友J:
掉电的机器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台华硕的机器,也是掉电,但是要个把小时才掉一次电

这里有台老联想的也是这样 2.3个钟才掉一次电!

网友K:
说了半天主要意思就是,3v或5v短路,用断pg的方法来判断的

网友L:
没分了   只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了半天主要意思就是,3v或5v短路,用断pg的方法来判断的

这机3V,5V的,是掉电可以断PG判断

网友M:
这里的OCP真*脏话*难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分了   只能学习了

好吧,我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掉电的机器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

哥们,这有点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里的OCP真*脏话*难分解

没看懂。。。。

网友:
楼主威武,文章内容如果细腻些就更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有些扫不出来,有的是软击穿,不过大多数能,个人感觉扫不是很靠谱

  如果是遇到软击穿的怎么办

网友:
有示波器好判断一点 故障

网友O:
  能亮机的掉电才麻烦(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P:
Q2,短路了,那测电感不就知道了,干嘛查PG

网友:
这个是内存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Q2,短路了,那测电感不就知道了,干嘛查PG

软击穿,不通电测没明显的变化,通电会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能亮机的掉电才麻烦(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哪里先掉,相对来说不难,当然也有奇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哪里先掉,相对来说不难,当然也有奇葩的

咱坛里有示波器的应该不多

网友:
经验真是足,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遇到软击穿的怎么办

这个很难说的清,因为你没通电它正常的,只能在不正常的时候测

网友Q:
Q2对地短路,测电感阻值的时候就测出来了吧

网友R:
好思路,加分!

网友:
大与门的掉电

网友:
1.8的下管挂了 额

网友S:
这个真的是经典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思路,加分!

谢谢哥们。。。

网友:
是啊,这个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真的是经典得很

那就加点分呗。。

网友T:
掉的慢的感觉难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T:
掉的慢的感觉难修点

还行吧,掉的慢我都是用示波器抓波的,对比哪里先掉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哪里先掉,相对来说不难,当然也有奇葩的

关键是没波波  抓不了

网友U:
思路清晰,下次遇到按照楼主的思路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U:
思路清晰,下次遇到按照楼主的思路来一遍

可以的,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关键是没波波  抓不了

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Q:
Q2对地短路,测电感阻值的时候就测出来了吧

测不出,软击穿,难道这样表达错了,怎么那么多人看不懂

网友:
就怕碰到信号题难住了

网友V:
楼主的技术很好,分析明白,文章写的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技术很好,分析明白,文章写的也很好.

就喜欢说话那么耿直的

网友W:
不错哦,应该是秒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错哦,应该是秒杀的吧

搞了半个多钟

网友:
引用 网友X:
学习学习。。。。

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Y:
fdgtrhtrhtrhrthrthtrhtrhrthrh

兄弟,别灌水啊,被发现扣分的

网友:
这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师傅修的,没有太多的花哨。思路清晰,定位准确!~没有什么长编大论!这样的贴看起来比较舒服。不像有的贴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卖弄高深!要有的人就给你示波器双通挨个抓一遍!~话说双通我也会,但修掉电用到双通的情况还真不多

不过LZ你这么懒虽然发个好贴,但不一定符合迅维的口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不怎么清楚啊,哎  分加完了

“经检测Q2对地短路”这个写详细点就好了,怎么找到Q2短路的?

网友:
示波器你用的哪款啊,什么价位啊

网友:
在断PG的影响的时候逐一电阻断开也许会加速维修!

网友:
第一步打公共点和电感阻值比较保险吧

网友:
手上今天也有一台掉电,搞不了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
掉电引起的原因太多了,分析起来有时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