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使用SFC命令修复Win7系统受损文件

楼主(2015-06-18):
高手支招使用SFC命令修复Win7系统受损文件 说到系统文件,很多人对“系统文件”概念理解得并不清晰。系统文件是用于存放Windows操作系统主要文件的文件夹,它会影响到系统的正常运行。  所以在操作Windows系统时,不要随意去修改到系统文件,哪怕系统文件已经损坏,也不可随意去修改。
  对于正版win7旗舰版系统文件已经损坏情况,我们该采取什么方法来修复系统文件?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使用SFC命令修复系统文件的操作。
  一、用鼠标右键点击Win7系统上的开始菜单,接着在开始菜单上,点击搜索框,然后在搜索框中输入CMD命令。

  二、用鼠标右键点击CMD命令,再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即可打开Win7系统命令提示符窗口。
  三、在w7旗舰版64系统下载:http://www.888xitong.com/命令提示符窗口下输入sfc /scannow命令,并回车,即可修复系统文件故障。

  通过SFC命令来修复系统文件,可以避免其他错误操作修复导致系统出现不稳定。

网友:
这还真没试过,有时候修复装个系统都完了吧。

网友:
这样修复后的系统有效果不,这样可以的话就方便客户不用装系统保存他要的东西啦

网友:
貌似一般情况下重做系统比较方便   这个方法适用于有重要资料不能做系统的情况吧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只是修复一些.dll之类的系统文件,安全卫士里的系统修复就有此类功能。并不是全能,不过还是挺不错的一个系统修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