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怎么判断是不是供电芯片

楼主(2015-06-18):
  假如我拿到一块没接触过的主板 怎么找相应元件的供电芯片 怎么判断的呢  求助各位新老大神  谢谢

网友A:
这个多接触多记录时间长了自然就看出来了

网友B:
对时候久了看得多了就大概知道了。

网友C:
我是这样认的,找到上下场管和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路附近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接触多记录时间长了自然就看出来了

喔。 那请问接触得少也记录得少该怎么判断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时候久了看得多了就大概知道了。

  喔。那请问接触得少该怎么判断呢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认的,找到上下场管和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路附近的芯片

   喔。谢谢。 那要是没有那些呢?又该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喔。谢谢。 那要是没有那些呢?又该怎么判断

你不是干这行的吧?百度PWM

网友:
用万用表两 输出供电段是与芯片相连的

网友:
何为专业,熟能生巧

网友:
最好还是看图纸

网友E:
有2个MOS管的或者一个8脚复合MOS的旁边几乎都有一个PWM供电芯片,还有好多那种电压转换IC,你也可以找电容,大一点电容附近指定连接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2个MOS管的或者一个8脚复合MOS的旁边几乎都有一个PWM供电芯片,还有好多那种电压转换IC,你也可以找电容 ...

嗯。谢谢啦。祝你工作愉快!

网友:
主要是会看主板,比如PCB布线线宽,一般电源线宽都够宽,但要先知道主板的功能。

网友(2015-11-18):
我以前啥都不会认,自己慢慢找资料琢磨和摸索,现在差不多都知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