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只插电源开机正常 同时接电池跟电源大短 求助大神

楼主(2015-06-18):
(图片)

网友A:
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图片上传不上去

网友:
没图纸啊

网友:
谁是大神,求加QQ2247635024

网友:
有图纸的,传不上去
加我QQ吧2247635024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的问题

加我QQ可以吗2247635024 希望您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
确实是保护隔离的问题,接电池跟电源时电池那边的P沟道管控制是低电平,所以19V直接过去导致大短,电压被拉低到电池电压10V的样子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同时 用大短,一般就要查隔 离保护, 电池的放电管 ,, 电池充放电上管,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PQ59G极低电平查原因,PC504和PQ62是重点查的对象

网友:
能不能别误导人家了   这个明显19V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电池的隔离管换了就ok了

网友:
测量PQ65 2脚是否为高电平,PQ62 CE之间是否击穿。

网友:
你真的是迅维学员吗?这个放电管被击穿的问题,我表示。。。。。

网友B:
图纸上接近DC口的那两个保护隔离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接近DC口的那两个保护隔离管有坏的

感谢,修好了确实是PQ58隔离管坏掉了,谢谢

网友:
这个号是朋友给我用的,我不是迅维学员所以菜鸟一个,谢谢大家

网友:
插入适配器正常,插入电池正常么?如果正常,同是插入短路的话,一定是保护隔离的管子坏了

网友:
楼主会用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