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5-06-18):
宏基显示器偏色偏蓝换了一个驱动板和电源板还是不行求助呀大师

网友:
亲 不会是线的问题吧

网友:
不是线的问题换过线的

网友:
大师们快点出来呀我会在线

网友:
你要发一张图片大家看一下

网友:
发图看下啊

网友:
显示器偏色跟电源板没什么关系,换电板干吧.驱动板,屏线是重点,

网友:
驱动板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屏线也换过了

网友:
大师呀你快点出来帮助小弟吧小弟定将感激不尽

网友:
在有关显示设置里调不过来吗?要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其它的屏试 也会吗

网友:
测一下屏,要是偏色,就是屏问题,屏的问题查屏上大芯片输出的对应颜色的电压,三色对比测量,在对比测电阻,不行就换大的芯片。

网友:
屏线还有屏参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