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图码投影机开机正常,就是灯泡不亮

楼主(2015-06-18):
客户送来拆机看后无明显故障,开机状态下电源指示灯闪烁,风扇转动,灯泡工作电压55V,不亮判断灯泡坏,发来新灯泡装上,还是一样,无头绪,客户急用,发郑州,郑州那边说主板坏,没换返回来,自己研究,请论坛大神帮忙,定谢!

网友A:
灯泡有工作电压55V,新泡也不亮,查灯泡回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泡有工作电压55V,新泡也不亮,查灯泡回路啊。

投影机的灯泡刚开机的工作电压是不是他的正常工作电压,有没有说开机的启动电压很高什么的,我的用万用表接在灯泡上刚开机也是55V,灯泡回路就是查他的点灯板吗?
我是小白,初次维修,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影机的灯泡刚开机的工作电压是不是他的正常工作电压,有没有说开机的启动电压很高什么的,我的用万用表 ...

如果测得灯炮的两端都是55V,说明灯泡回路不通,根据没有电流啊!

网友:
,灯泡的正常工作电压大概是70-100V的样子,但是在点亮的时候还有个起辉高压,大概在6000-15000V左右,你的万用表在承受脉冲高压的时候不会死机么?

网友:
清零看下,估计是老灯泡寿命到了,保护了。

网友:
静等消息!!!!

网友(2015-08-18):
点灯板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6-05-13):
你看一下色轮和色轮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