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密码

楼主(2015-06-18):
师兄弟们 我一台联想G450笔记本密码 短接 bios 都搞了BIOS芯片我都换了 刷BIOS过后密码暂时没有 重新启动密码 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修过 , 换了EC 与BIOS 好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 , 换了EC 与BIOS 好了哈

EC 也要换?

网友:
g450  密码就在bios里面啊

网友B:
刷了怎么可能还有呢

网友B:
是不是还有硬盘密码

网友:
你设置的什么密码?这么顽固。系统管理员密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有硬盘密码

嗯 就是硬盘也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怎么可能还有呢

刷了 芯片我都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 就是硬盘也有密码

硬盘密码跟主板有什么关系 是客户自己设置的吧

网友E:
硬盘密码要去硬盘里面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密码跟主板有什么关系 是客户自己设置的吧

哎 现在是硬盘装上就有密码 他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密码要去硬盘里面解

嗯 硬盘挂到其它电脑上PE看到空闲 分区报错 无法分区

网友:
这机器一般刷了BIOS,密码就不在了,,你这还有密码,可能是硬盘密码

网友:
硬盘有密码  给他换

网友:
现在

的机器一般密码都是在BIOS里的,以前的是

有码片的,既然你刷了BIOS还有的话,是不是硬盘的密码啊,你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F:
直接换硬盘,又可以赚钱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硬盘,又可以赚钱了哈哈

哈哈 没有那么好转哦同行的

网友:
这不是闲的无聊吗?设置BIOS密码还设置硬盘密码。结果全忘记了。自己找事

网友:
我也有这种问题,有硬盘密码也有BIos密码

网友:
是不是有密码芯片。。。//
硬盘密码可以去掉   unlock     dispwd。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硬盘,又可以赚钱了哈哈

是呀,我考虑改行了我。你硬盘接在台机上面看看是不是也有密码

网友:
G450的就是在BIOS里的啊,ec不带程序和密码的啊

网友:
不太可能,又不是东芝机

网友:
硬盘密码要使用PC3000才能解、

网友:
刷BIOS 应该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