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62R掉电

楼主(2015-06-18):
客户送修一台东芝L600的笔记本,来的时候是LOGO死机,HM55特别烫,待机电源0.11偏大,先拆掉HM55,再测量造成电流偏大的原因是USB的供电转换芯片,一个8脚的小芯片短路造成,先拆下来,买来新的HM55焊接上,可以正常点亮,手上没有USB的供电芯片,于是将5V直接短路过去,点亮测试几个USB口都可以用,于是接硬盘进系统进行测试,过了WIN7的滚动条后就断电,无线网卡和有线网都折下来,还是一样断电,和进系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开着机多呆一会儿也会断电,断电后还可以触发。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这种本换过桥以后,是不是也要刷BIOS呀。

网友A:
查查温控电路,还有各供电有没有不稳定的,特别是CPU供电。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温控电路,还有各供电有没有不稳定的,特别是CPU供电。先刷一下BIOS吧。

东芝机器换了南桥以后 是要刷BIOS的

网友:
东芝的不清楚,,,不过,你要看看USB供电芯片的OC脚,,,这个是过流保护,,不过,,你原来的南桥应该是OK的,最好还是把原来的南桥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