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6-18):
笔记本二代内存,两根条子都是好的,同时上上去,不开机,上下面一根,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应该插哪里,2代内存·················求助高手

网友:
插槽清洗下

网友:
1.清洗插槽。2.如果是AMD的CPU考虑试换下。3查不亮那个内存槽的1.8V供电,0.9V基准电压以及3.3V总线电压,3.3VSPD电压。

网友:
上面的内存槽出问题了吧,查一个相关脚位的供电,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是什么 牌子的 东芝吗

网友:
要是东芝的话 又通病的 好像只能插下面一个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