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6-18):
联想Y460不定时掉电,独显驱动装不上。果断拆掉显卡。能正常使用。不会掉电了。

网友:
直接用集显了?

网友:
换显卡吧吗,,,

网友:
是独显不良了!

网友:
不用改电路吗,真接用显卡了

网友:
可以改成集成的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独显装不上,直接拆掉显卡。自动用集显。ok

网友:
双显的机子直接拆掉独显供电电感就OK了

网友: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吧,这机器要改集显,可不是光下就行了

网友:
是把独显的芯片拆掉,是吗。

网友:
太精简了把

网友:
我有一台   显示之后 掉电  不知道有没有谁碰到过   我的是Y470

网友:
应该进bios屏蔽一下就可以吧

网友:
去了就行?不改电路不更换,不知电路是否稳定。

网友:
不定时掉电也是吗

网友:
Y460我以前修是加焊一下南桥就可以了  你们可以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一块掉电的,试试,,,

网友:
以后碰到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去掉供电已经就可以了把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没遇到过Y460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 我这台断开好像不行

网友:
直接用集成显卡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