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I3 I5上电时序

楼主(2015-06-18):
华硕 I3 I5上电时序 板号:K42JR
1)  适配器电压A/D_DOCK_IN 过一级MOS管产生CHG_VCC电压,此电压加至充电芯片MB39A132的VIN、ACIN脚产生低电平的AC_OK信号使二级MOS管PW8902导通产生CHG_PATH_19V再经电流取样电阻PR8903产生AC_BAT_SYS公共点电压
2)  CHG_VCC电压同时会导通PQ8907产生低电平的AC_IN_OC#信号加至EC,作为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3)  AC_BAT_SYS电压加至待机芯片RT8205的VIN 及EN 脚,产生VREG3(+3VAO)、VREG5(+5VA)、REF 电压
4)  +3VAO经跳线转换成+3VA电压,分两路:
a)  一路转换成电压+3VA_EC、+3VPLL、+3VACC加至EC,并产生EC复位信号EC_RST#
b)  另一路转换成+VCC_RTC电压供至PCH的RTC电路、并产生RTCRST#、SRTCRST#信号加至PCH
5)  待EC的待机条件满足后发出VSUS_ON转换成BLBN至待机芯片RT8205产生+3VSUS、+5VSUS;+5VSUS的低端管驱动信号+5VSUS_LG_20同时驱动自举升压电路产生12VSUS; +3VSUS、+5VSUS电压也同时供至PCH的VCCSUS3、V5REF引脚做为PCH的待机电压。
6)  PCH 待机电压正常后,其内部ME模块会输出的高电平ME_SusPwrDnAck 信号发至EC;作为ME 模块待机电压正常的一个应答信号。
7)  RT8205 在待机电压稳定输出后,会产生SUS_PWRGD 信号至EC,通知EC此时待机电压正常。
8)  EC发出PM_RSMRST#信号至PCH的RSMRST#引脚,用于清零PCH里面的ACPI控制器的逻辑关系
9)  EC 发出ME_AC_PRESENT信号至PCH,做为适配器的接入信号
10) 按下开关健后,PWR_SW#信号加至EC,EC在自身条件正常后输出PM_PWRBTN#至PCH,PCH收到此信号后发出SLP_4#、SLP_3#,经更名为PM_SUSC#、PM_SUSB#后发送至EC,接着EC出发SUSC_EC#、SUSB_EC#
SUSC_EC#开启:+12V、+5V、+1.5V电压,并产生+1.5V_PWRGD信号;
SUSB_EC#开启:+12VS、+5VS、+3VS、+1.5VS、+1.8VS、0.75VS电压,并产生1.8VS_PWRGD信号
11) SUS_PWRGD、+1.5V_PWRGD、1.8VS_PWRGD逻辑产生SYSTEM_PWRGD信号
12) SYSTEM_PWRGD加至RT8202的EN脚,开启+VTT_CPU、+VTT_PCH电压并产生+VTT_CPU_PWRGD信号
13) +VTT_CPU_PWRGD经电阻PR9651更名为H_VTTPWRGD加至CPU;经电感PL8650更名为ALL_SYSTEM_PWRGD加至EC
14) 当使用CPU内置集成显卡时:CPU会发出GFX_VRON 、GFX_VID(0-6)信号至RT8152开启+VGFX_CORE电压
15) EC在收到ALL_SYSTEM_PWRGD信号后延时99ms发出CPU_VRON开启+VCORE电压并产生VRM_PWRGD、CLK_EN#信号
16) CLK_EN#信号经转换为高电平后加至时钟芯片开启时钟;时钟IC 开启工作后产生各时钟至PCH,再由PCH 内部产生各时钟送至各外设
17) VRM_PWRGD信号送至EC,由EC发出PM_PWROK信号至PCH的SYS_PWROK、PWROK、MEPWROK脚
18) PCH在收到PM_PRWOK信号正常后发出H_DRAM_PWRGD(DRAMPWROK)信号至CPU
19) 在PCH内部,SYS_PWROK、PWROK信号逻辑产生H_CPUPWRGD至CPU
20) PCH发出BUF_PLT_RST#信号去复位CPU、网卡、EC等
21) EC在收至BUF_PLT_RST#信号后发出KB_RST#至PCH,PCH发出信号初始发CPU,CPU开始寻址。
注:在电池模式下,BAT1_IN_OC#信号为低电平送至EC;5、6、7、8、9步在按下开关后产生。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详细,谢谢

网友A:
这么我遇到的是按开关后,才发出RSMRST呢

网友:
先收藏参考!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是自己看图一路找出来的,不错,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个这机器,一直对时序糊里糊涂失误

网友:
画个图最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我遇到的是按开关后,才发出RSMRST呢

你检测的时候用的电池吧?

网友:
收藏。 遇到了再来下载

网友:
学习下,这些天在搞这个图,有些地方还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检测的时候用的电池吧?

是用的适配器。最近修的一片是HM55 一片是HM67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写的很好,可惜只能加两分

网友:
楼主写得很好,要是注意一下排版就更好了,纯文字看着有点累

网友:
楼主  复制黏贴走了。     给你加点分。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很有用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细的上电时序,,对着电路图学习学习

网友(2015-09-14):
楼主无私精神很感谢 关键ASUS好多机器没图纸 只能参考

网友:
樓主,要是能畫個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