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修起好烦 高手兄弟进来帮我下

楼主(2015-06-18):
               苹果笔记本行号:A1502  故障:冲电电源保护不出电压  电池正常用   键盘一下可以用一下不可以用 搞不懂   弄了一圈新问题出来了  冲电不保护呢进系统可以看到在冲电但是冲不进去    看图纸6259第18脚接的电阻R7151为2.2但是在主板上量为100K  我看好别的机器上面也是2.2  当我换了一个2.2的电阻上去上电池直接把6259给烧了 烧了17 18脚 搞不懂怎么回事   现在接好了换回他原来的电阻现就是显示冲电但冲不进去!!!      大虾们帮我分析下啊

网友:
可能键盘短路问题

网友:
IO 有问题 或是检测电池的电路问题。

网友:
电阻R7510正常吗?没变大?

网友:
适配器模式,不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可以考虑先单独解决适配器模式不能正常开机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原装适配器是好的,功率正常:
1,电池能用,说明故障在充电电路,
2,量到充电电压只有4V多,说明充电芯片已经工作了,但是肯定不能开机,
3,重点检测充电精密电阻,与其两端的反馈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4,充电对管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嘛

网友:
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今天刚入手一台进水的苹果   做工就是很精致

网友:
苹果的充电和隔离保护是一起的,,,你查下电池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