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待机奇怪发烫

楼主(2015-06-18):
       现在有一个联想B460的本,板号是:LA46,原始现象是待机芯片的供电电容严重烧坏(焊盘)都烧掉了,还有就是3D3V_PWR的供电上管供电电容烧爆了。.芯片的EN0的两个分压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为0V,我换了分压电阻也是一样,折下芯后电压为4.5V,那就是这个芯片烧了……我心想,就换了个新的上去待机就0.2A左右,芯片发烫,但会有3D3V_AUX_S5。各个点的阻值正常,折下芯片,待机电流为0V,各个焊盘都没有对地短路的,但是一装上TPS51123就短。我同有办法只有把电感和两组上下管全折除还是一样,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5-6-19 20:25):

在此我谢谢大家的帮忙和支持,我用3.3V电压接到3D3V_AUX_S5的电容上(装有PTS51123的情况下)电流是0.010A;而接到5V_AUX_S5的两个电容上电流一下是0.2左右,去掉芯片电流为0V……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确定是...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线性供电负载有短路吧。EC?

网友:
肯定是别的地方有短路

网友:
看线性电压吧,,你把13脚的分压电阻去了,,不让它开启线性电压,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
你也是牛了,拆了芯片还敢通电。。

网友:
看线性电压吧,你把13脚的分压电阻去了,不让它开启线性电压, 可能还是线性有短路了

网友:
ldo脚负载有问题。

网友:
在此我谢谢大家的帮忙和支持,我用3.3V电压接到3D3V_AUX_S5的电容上(装有PTS51123的情况下)电流是0.010A;而接到5V_AUX_S5的两个电容上电流一下是0.2左右,去掉芯片电流为0V……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确定是芯片问题呀?

网友:
很明显是线性电压3.3V短路了啊

网友:
用烧鸡法烧下,很明显是有短路了。还有拆了待机芯片不要插电源。

网友:
板层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