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BIOS 独显

楼主(2015-06-18):
故障是:机器开不了机,正常待机 拔小电池 一晚 早上可以开机 用10分钟又开不了机,用风枪热下板又可以开机  果断刷BIOS 最好先刷EC下面的
  宏碁 4738G 独显 HM55  版号 DAOZQ9MB6CO
加点吧 给点动力发帖 分加了明天又有 不加浪费

宏碁4738G(ZQ9)EC和南桥HM55 独显.zip

网友A:
我的机能亮机,但不定时掉电的,进BIOS界面就很小会掉电。如果一进系统就老是不定时掉电。下了楼主的BIOS 现在试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能亮机,但不定时掉电的,进BIOS界面就很小会掉电。如果一进系统就老是不定时掉电。下了楼主的BIOS  ...

应该可以的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呀

网友:
没分了   只能学习了

网友B:
下载的文件打不开.....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文件打不开.....怎么回事?

兄弟 刚学吧 这个文件 你想直接打开。。。。下载解压 再是用编程器的打开才行

网友:
下载了,先是刷了EC 的,没能解决问题,刷了南桥的好了。

网友:
忘记说了,我的是能开机能显示,LOG后不到一分钟掉电。

网友:
刷了BIOS就不会弄在掉了吗

网友:
我的是掉电 刷刷 试试

网友(2015-07-20):
我的机器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掉电,有时可以进系统又一会会掉电,之后就点不亮,刷了BIOS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