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进系统 死机

楼主(2015-06-18):
我今天接了一台asus a43s的笔记本 原来还是好好的 他说太慢了 我就跟他说换个固态 他也同意了 结果装到一半进系统死机了 换回他的硬盘也不行 而且 pe也死 bios 也刷了 显卡也干了 哪位大神修过请给点意见啊

网友:
求求 哪位大神给点帮助 我是很着急啊 客户催着要

网友:
温度过高?应该不是这种小问题了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

网友:
接机先测试,换硬盘拆电池哦。动显卡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散热还没做好,你就来问了

网友:
内存 CPU先换了试试,同时检查 散热铜管是否失效。

网友:
CPU滤波电容不稳定吧  用示波器测下

网友:
和我的一样,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