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待机

楼主(2015-06-18):
今天接到一块6系列板子
公共点打值3,大短路,挨个拆上管之后还是短,于是拆各路电容,终于拆到了一个电容,然后公共点正常!

之后各大电感值均正常,上电之后,无3V  5V
于是找芯片条件

16脚VIN正常
3V/5V线性均正常
REF正常
但是芯片无输出,于是查两个开启

这是一个由3V_5V_EN控制的信号,当3V_5V_EN为高时PQ4102截至,就直接通过100欧和91欧接地,而3V_5V_EN为低时,直接接地。
实测3V_5V_EN为3.3V正常,但为什么不开启,测的脚一个1.4V左右,一个0.54左右,在我印象中总以为开启是3.3V,但查了一圈没有上拉之类的,于是就打开了芯片手册。
大概意思是通过一个100K欧电阻设置为自动开启(大概的意思,有啥不对欢迎指出,因为我对英文也不太清楚!)
然后寻找两个电阻PR4103  PR4107,寻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两个电阻,果然是缺了一个!

补上之后,发现芯片发烫,而且还掉电!于是抓了一下G极的波

这一下故障一下出来了!(拍的有点不清楚,2V一格)
由于驱动只有5V基电压,说明相位脚断线,升压电容,自举升压脚问题。
用蜂鸣档跑线相位脚没问题,芯片脚位也没有虚焊,找到升压电容一量的确是击穿了,找了一个近似值换上之后正常3V5V!
我是小小白有什么不对还请说出来,你的意见是我最大的进步!

网友:
思路挺好的

网友:
好  很好  非常好  …………

网友:
我发现实地培训学院发的帖子好多都是精华,,三个月都能这么厉害,而且还会使用示波器,,羡慕,,后悔当初选错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