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跑C1

楼主(2015-06-18):
GA-G41MT-S2P跑C1反复两次后断电重启,之前是有显示的,网卡用不了,后来加张PCI网卡后就无显了,后来把集网拆了问题也依旧,COM口,也拆了。跑C1,118有3.3 238有3.3 236也有3.3但量得236对地阻值20,但有3.3电压呀,这是什么情况呢。请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A:
兄弟   短路了啊。。。估计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C1内存啊……

网友:
C1多数维内存不过

网友B:
打阻值,要拆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短路了啊。。。估计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了,

我拆下时钟芯片,打值依然是20,为何值不对,电压依然是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阻值,要拆下cpu

CPU是拆下的,内存也是拆下的,

网友:
Brother Check SMBUS between southbridge and Ram slots. its impedence should be around 600-900ohms.

网友:
更换sb试试,或者逐一排查和smbclk与smbdata的零件

网友C:
C1是内存的事为什么要搞的那么复杂呢

网友:
spd有没有     有的话刷BIOS

网友: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故障 跑C100然后断电重启反复这样   求解啊  各位大师帮帮忙啊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的问题较大

网友D:
楼主,我拆下CPU和内存对236脚对地打阻是通的014  你打阻的时候万用表是不是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拆下CPU和内存对236脚对地打阻是通的014  你打阻的时候万用表是不是在响?

是的。。你的也是过不了内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是内存的事为什么要搞的那么复杂呢

内存换过几条了的,引角电压也是正常的。你说为什么这么复杂?

网友:
我把IO左上角的822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之前遇见过 没有修好

网友:
CI   内存啊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