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HL-1118 打印机 卡纸

楼主(2015-06-18):
兄弟 HL-1118 打印机 开机打印一正常  到第二张或者第三张 就卡纸 就在刚出加热组件一点点就卡住了。加热组件拆开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大家指导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机器内部卡了 几张纸?可能是你的描述 不够清楚, 感觉应该像电磁继电器的故障,顺着搓纸轮找找,在有齿轮的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内部卡了 几张纸?可能是你的描述 不够清楚, 感觉应该像电磁继电器的故障,顺着搓纸轮找找,在有齿轮 ...

卡一张纸 不会进第二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内部卡了 几张纸?可能是你的描述 不够清楚, 感觉应该像电磁继电器的故障,顺着搓纸轮找找,在有齿轮 ...

打第一张不卡 第二张或者第三张就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内部卡了 几张纸?可能是你的描述 不够清楚, 感觉应该像电磁继电器的故障,顺着搓纸轮找找,在有齿轮 ...

我还有个三星 SF-565PR 也是一样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也卡纸在加热组件里 纸都出来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卡纸的时候每次都卡在相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