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5-06-18):
今接一B470 大短路 大喜   报好价后开动  通病 更换乌龟壳 开机显示  随后问题来了 花屏 根本就看不清楚图标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用官网的驱动图标倒是能看到 但左边总是有一束不满屏 像是分辨率不对    求助啊

网友:
换个CPU,就有结果了

网友:
CPU 没有啊

网友:
怎么样的花法。怎么样的不满屏。上个图看看呀。

网友:
没换个屏或者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换个CPU,这种问题最爱烧CPU

网友:
铁管烧了,百分90CPU也会跟这挂,  6个脚的小芯片最好也换了,

网友:
之前有修到过铁壳、CPU都坏了。

网友A:
先外接,如正常,量一下LVDS,如都正常,换屏幕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外接,如正常,量一下LVDS,如都正常,换屏幕屏线

楼主修好的话分享一下哦!

网友:
外接看看 可以换屏 不可以再说

网友:
CPU有可能烧飞了    换个u吧

网友:
换CPU 吧, 这个板烧铁管可能CPU 也不良了

网友:
先 换 U  再外接  然后就要考虑显卡  屏 或线   一步步排查吗

网友:
CPU铁盖MOS管大短,,CPU很可能挂了,,集显还是独显,,如果是集显,那么,无疑是CPU挂了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解决了吗?

网友:
CPU挂了还能跑吗吗?

网友:
CPU铁盖MOS管大短CPU很可能挂了,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嘿嘿,还是刘师傅精准,首先给你批准了,U的问题——那些TO封装的MOS管,击穿了,CPU受到5V的电压的冲击,内部的缓存一般都要受损,所以外在表现出来就稀奇古怪的说。

网友:
哈哈 基线没用了

网友:
查屏碼片,行场同步

网友:
这个就是 cpu坏了

网友(2015-07-18):
肯定是CPU坏了、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以前修V470的时候见过,是CPU坏了

网友:
看看铁管 ,跟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