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主板,开关键电压只有2V

楼主(2015-06-18):
遇到一片主板,技嘉GA-970A-DS3主板,开关键电压只有2V,没有断线,待机电压3.3V正常,IO没有料,没有换。请大神求救,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开关键只有2V肯定不真不正常 不是3V就是5V   一般是经过电阻上啦的,,然后直接连到IO的触发脚位  先看看上拉电阻,,不行就拆IO  通电看看 排阵电压怎么样。。

网友:
就这么点东西自己跑线路了,

网友:
打下开关阻值,查下开关线路相连元件

网友:
我看上拉电阻变值了

网友:
开关针旁边是不是有个 ESD 复合二极管,查一下

网友A:
打下对地值,看正常不,是不是IO触发脚位电压正常,排查是不是被IO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对地值,看正常不,是不是IO触发脚位电压正常,排查是不是被IO拉低了。

IO也是一样的电压,用手压IO,电源会升高,是 IO坏了吗

网友:
翘起触发脚,测量对应焊盘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查查上拉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