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HP 台式机 华硕代工主板 M2N68-LA REV:6.01 BIOS

楼主(2015-06-18):
请教高手 指教!此板开机跑马都正常 正式进入系统USB接口有时全部不能用 不定时出现此故障 此板不带PS2接口 只有USB口。

网友:
这个主板修过,发个BIOS给你,但是我修的不是刷BIOS   我修的是没有复位,,HT VLD   内存旁边822排阻的问题。。。

网友:
刷BIOS看看,再加焊桥

网友:
我也弄过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谢谢 各位朋友的回复 我刷歌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就是用原来的CPU就能开机,换了就报警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真的是刷BIOS好的  再系统是系统什么USB电源的什么  给忘了

网友:
m2n68-la REV:6.01 谁有这个板的BIOS 发个给我 感谢!

网友:
USB接口有时全部不能用,有时又能用呗?供电、阻值怎么样?

网友:
6.01 bios论坛好多。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看5V稳定不,再一打USB数据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