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9P935AFL内存时钟芯片工作原理

楼主(2015-06-18):
高人指点ICS9P935AFL内存时钟芯片工作原理??

网友:
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开启信号,,估计有2.5V电压  1.8V电压进去之后就输入内存的时钟频率

网友:
有典型应用图么?或在其它主板上的电路图么?
不懂帮顶,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开启信号,,估计有2.5V电压  1.8V电压进去之后就输入内存的时钟频率

2.5V和1.8V应该是这个ICS9P935AFL内存时钟芯片的两组供电组电压,这个芯片输入内存的时钟频率应该是本身9和10脚,同时ICS9P935AFL也管理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总线信号输入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开启信号,,估计有2.5V电压  1.8V电压进去之后就输入内存的时钟频率

ICS9P935AFL也管理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输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S9P935AFL也管理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输入工作。

有开启脚吗?

网友B:
没有开启脚,这个芯片得到VDD2.5V和内存供电1.8V电压就会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开启脚,这个芯片得到VDD2.5V和内存供电1.8V电压就会正常工作。

那就是芯片坏啦

网友:
芯片坏的话,本身7,11,18脚工作输入电压正常,对应输出引脚是没有内存时钟信号电压检测到的。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对,但还要注意,17和18反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对,但还要注意,17和18反馈脚!

嗯,主要是时钟信号输出电压反馈,而17和18脚外围应该还有连接对应电阻和MOS管。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
学习了

neco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