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实地维修 DQ15 DELL N5110

楼主(2015-06-18):
DELL  N5110  统货维修:
10245-2
48.4IE01.021
DQ15 INTEL MB

拿到板后发现有几处戳伤,BIOS掉了(焊盘也没有了)、32.768KHz晶振和谐振电容掉了、3.3V滤波电容掉了、桥有裂痕、CPU背面有滤波电容和电阻掉件等。。。

没有全部拍照,只留了这一张。
首先公共点打值,OK。3/5V电感打值!(5/13)有东西挂了!内存、CPU、VCCSA等都正常但是总线(2)不太对,福禄克的表没有误差。总结看来是桥挂了吧,桥上面有裂痕。反正桥是一定坏了,先换了再说。

本来只有一条裂痕,但是BGA取下后整个晶体都碎了!
更换后再打值已经恢复了正常。总线供电二极体值也从原来的(2)变成了(9)。接好可调电源,电流0.04不大对啊,BIOS都没装像这种6系列的应该不会这么高的电流啊,测一下3/5V电感,电压已经正常。

但是待机芯片发烫,线性的3V(3.26V)偏低,断电后打值发现3V线性对地值只有(17)。想想3V线性是给EC供电的,便拆下EC(正是因为拆下EC造成一个引脚空焊害我走了一点点弯路,后面解释)再次打值仍然只有(17)。于是打开图纸看3V线性去往哪些地方。

补好的32.768KHz晶振,C6005已经抠掉。
拆掉一个相连的开关MOS管无效果,继续找图纸来到CMOS附近,仔细观察发现C6005有外伤,直接抠掉,好了。都正常了。

由于BIOS已经掉了,所以只能从其他板上找到同样容量的BIOS并且在论坛下载程序刷好后,飞线焊接:

飞好BIOS后再次接上电源,电流0.003(OK)但是不触发!看看是不是BIOS没搞好,示波器抓BIOS的2脚波形,没有波形只有3.3V的高电平。再测1、5、6脚都已经有波形了。

HOLD脚和CS#脚的上拉电阻掉了,补上后可以触发了。电流上到0.42左右不动,难道又是SYS_PWROK?,测了一下3.3V有了。但是测量CPU复位时想到了CPU座背面有掉件

估计这一定和CPU复位相关!看图:

感觉不对啊,R509掉了,电压应该是3.3V的平台复位直接过来才对啊!难道电压高了CPU会拉低?先补好R509再说。

装好后依旧0.3V,这才用万用表电阻档戳R510(1.2M)!料板上找了一个补上后1.05V的CPU复位出来了,电流从0.4变成了0.6--0.7--0.8--0.9-1.2一直再上升!跑死电流!这是为什么!看上面的图可以看到R801也掉了,找图纸看那是个什么:

这个也是不可或缺的,补上所有电阻后还补上一颗CPU的滤波电容。电流还是死命的向上涨,BIOS波形持续时间也很短!开始有些怀疑是不是之前将EC拆下后没有焊接牢固,便用表笔刮引脚,果然!有一个引脚空焊了!(焊接技术有待提高!)补焊后再次上电,电流0.23--0间隔3秒左右再次0.23--0!反复掉电。奇怪!这是个什么引脚!看图:

原来是LAD2,用示波器瞬间可以测到FRAME#和LAD数据线上面的波形。

干扰一根数据线FRAME#便会持续!也不会掉电,电流继续死跑!感觉是跑码掉电!但是又想不到是什么原因,去问了老师,老师也说是跑码掉电,怀疑BIOS,可是BIOS刷过建议先换个EC试一下。找了很多料板竟然找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乖乖!我正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补好呢,正好对照一下!果不其然!

丝印看错了!当时不知怎么了,怎么看都觉得是那个位置
直接拆下调换位置,再次上电!OK了,电流一路0.5--0.7--1.2--0.8!差不多了
久违的EDID:

原来这个XDP的复位不正常也会引起反复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8967-1-1.html这里面有详细的XDP的解释!

细节决定成败!维修人细心太重要!

网友:
挖槽~~各种掉件,这也能修好,功底不错啊。是三期的师兄吗

网友:
这跟料板没什么却别了

网友:
那个电阻你都能看错!丁总你还能混了不?看你的句子很熟练的样子啊现在!

网友:
这尼玛坑爹啊,掉这么多都可以搞起来

网友:
这都能修好实在是高手

网友A:
待机芯片会发发烫没有坏掉吗??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经验丰富啊

网友:
感觉比料板还要难修,点赞

网友:
非常有耐心。佩服,看到那个XDP还准备去百度搜索呢,刚好下面有连接解释,真到位 果断加分

网友:
小鑫鑫真乃神人也

网友:
能修好这样的机器也是位高手了

网友:
原来HOLD上拉电阻掉了会影响BIOS的读取,学习了!这个之前不知道!

网友:
佩服你的耐心  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会发发烫没有坏掉吗??

芯片发烫有很多原因了,这个就是3V线性短路造成的芯片负载过大才发热的,只要解决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个方正的,5V电感叫,开机亮屏后,电流一直升到3安掉电,换了上下管,就好了

网友:
基地里出来的都是高手

网友:
各种掉件 各种坑 楼主毅力不错 思路敏捷 讯维学的都牛啊

网友:
高手高高手 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