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自检

楼主(2015-06-18):
某友电脑为悍马主板:HUMMER,型号:HA03-GT2,故障: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自检。诊断过程:
1、将各部件连接完毕,接通电源即开机,CPU风扇和电源风扇均转,显示器闪一下“显示器的品牌”名称即黑屏(此显示器良好,为本人常用)。稍按开机键即关机了,再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自检 。
2、于是将主板上的开机线拔掉,用螺丝切接POWER的两根针--无反应。关闭电源,再开电源,计算机自动又启动了,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均转(即在主板上的开机线都拔掉的情况下接通电源竟然还会自动开机),就是显示器无 反应,进不了BIOS,也不能自检。
本人按常理,初换电源也不行,排除电源故障。估计是主板CPU电路有问题,请问大侠们是否如此?
说明:有时不定何时竟然还能够进入系统,怪事呀

补充内容 (2015-6-24 17:20):
换了个技嘉主板M55S-S3,终于好了。可是原因估计是CPU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板子什么地方有问题必须的

网友A:
先拔下小电池放电,再插拔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主板BOOS刷下 试一试呀

网友:
电池可能亏了 没电了 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拔下小电池放电,再插拔一下内存试试

换个电池也不行,将内存条拔掉,接通电源,CPU风扇就转,可是计算机仍然不能出现自检。

网友B:
建议 有条件换内存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 有条件换内存一试

我清理了内存条,并且还换了一个,还不行。按主板上的CMOS清除了,此时再通电时不会再自动开机了,短接主板开机上的两个针也不会开机,还请问两个问题,一是这个主板上的CMOS清除和其它的不同,竟然是这个吗?二是一般清除CMOS信息的跳线在主板的电池附近,旁边有CMOS CLEAN的标记,有三根针。而悍马主板:HUMMER,型号:HA03-GT2的这个三针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清理了内存条,并且还换了一个,还不行。按主板上的CMOS清除了,此时再通电时不会再自动开机了,短接主 ...

这个跳线 你看下说明书呗!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就是 把电子扣掉,用金属物短接电池部位的正负极,几分钟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跳线 你看下说明书呗!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就是 把电子扣掉,用金属物短接电池部位的正负极,几分钟 就 ...

CPU供电那里是CMOS跳线,但怎么是清除,怎么是保持  这个不是很清楚,你可以问下度娘

网友D:
悍马主板,到官网上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悍马主板,到官网上查一下

下载了主板说明书,俺知道了。CMOS2指连接口,在电池附近有个CMOS1、JBAT,这个才是清除CMOS为零的。

可是这个主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呀。原因还待各位高手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