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开机不显

楼主(2015-06-18):
机型:HP CQ45
版号:LA-4102P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电流跳变至1.9A后掉到0.5A 过3秒左右彻底掉电。灰屏状态

先来张框架图

这情况,屏,屏线,显卡,bios都有可能。 先换了屏,高压条,故障依旧。
没找到屏线,时间有限,直接干显卡。第二天换了全新显卡,故障依旧。*脏话*
看来得慢慢查了。

先找了根cq40的屏线(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外观几乎一致)无果。
示波器测了下显卡EDID的波形,正常。但是数据线上没有波形。

刷了n个bios,还一样。郁闷呀

既然EDID都正常了,显卡部分应该没多大问题。外接试了下,能显示。看来有戏,从LVDS下手
插上屏,测量结果如下:
1,3脚 背光供电,19v正常
7,9,11 屏供电 3.3v正常
27脚 码片供电 3.3v正常
28脚 不知道干嘛的 5v也正常
30脚 亮度调节 0.9v正常
32脚 背光开启3.3v正常
34脚 又一个亮度调节3.3v正常
38,40 波形都有了不用再测了

然后打了下数据线2,4,6,8,10,12,14,16脚阻值也没啥问题。难道还真是屏线???
找呀找呀找,没有就是木有。没办法量呗。。。
一番苦逼的通断测量,唯独11脚不通,但7脚9脚却是通的。
难道有断线,好像又不打紧。
这几根都是屏供电,屏那边应该也是连一起,不确定,拨开看了下,9脚的线拐了个小圈到了11脚。
也就是说,屏线ok
感觉头大了一圈,没思路了,不行出去点支烟

回来后怀疑北桥部分,框架图上表明北桥有一定的关联,还有就是这板一根内存槽不能用

风枪上,20s后再测试,情况依旧,但内存槽都能用了。无语
测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扎了半天都正常,这是要玩死人的节奏吗???

有点想干桥,忍忍,测下显卡的条件先
点位图,懒得找,直接扎后面的电感,电容先看看神马情况

高潮来了

L15
扎到这个时,直接亮了。
难道是BGA没做好?在下对自己的B功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排除
板材问题?有可能
仔细看了下,貌似有点氧化呀,拿起烙铁上点锡再说
再试,嘿嘿,还真好了 。   没来得及拍图,大家YY一下

L15对应电压FB_PLAVDD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显卡的一个供电,还是什么反馈,搞不太清楚,坐等大神解惑

初次发帖,有不足之处,望各位谅解。

网友:
不接屏的时候就没看看电流变化?

网友:
这种看下电流都可以闭着眼睛干了。

网友:
没接屏时,电流变化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