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152FP通电不显示故障(已排除显示屏和灯管)

楼主(2015-06-18):
本人新手,请教个小问题,Dell E152FP通电不显示故障,不接VGA线的情况下接通电源,信号灯常亮,不能关闭,已排除显示屏和灯管问题,只剩下逻辑板和电源板了,想请教哪块板坏的几率大点,想直接TB淘块板换上算了,灰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5-6-19 09:26):
不接VGA线的情况下接通电源,绿色信号灯常亮(正常情况下没信号输入只亮黄灯的,有信号输入才亮绿灯的),开关不能关闭信号灯,已排除显示屏和灯管问题(换试过了)

补充内容 (2015-6-19 12:51):
电源板输出逻辑板电压只有1.4V、3V、3.4V,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你可以在电源板上测量一下电压正常吗?测量数据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A:
你都不拆开测下就直接购板?

网友:
哈哈,本人业余的,想直接换板就算了,再讲板也不贵,一块30搞定!

网友B:
找块通用板点一上屏看看,排除屏的问题,如果说排除了屏之后,建议刷一下程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块通用板点一上屏看看,排除屏的问题,如果说排除了屏之后,建议刷一下程序看,

屏和灯管的问题已经排除了,换试过了

网友B:
那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先刷下程序看,不行的话就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拆开测下就直接购板?

电源板输出逻辑板电压只有1.4V、3V、3.4V,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先刷下程序看,不行的话就换板吧,

电源板输出逻辑板电压只有1.4V、3V、3.4V,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输出逻辑板电压只有1.4V、3V、3.4V,应该不正常吧。

这个不正常的,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输出逻辑板电压只有1.4V、3V、3.4V,应该不正常吧。

这数据看上去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