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AMT64软件问题

楼主(2015-06-18):
内存插上能开机能用AMT64是哪个模块出了问题,如果内存插在主板上档内存就开不了机,怎么用AMT64软件修内存,求高手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如果内存插在主板上档内存就开不了机,怎么用AMT64软件修内存,求高手指点
据说不亮机的内存,用AMT64测不了~~

网友:
内存有坏块的,能修吗

网友:
AMT64必须配合主板修点不高的内存; 如没有专门的主板只能简单测试点亮不稳定的内存

网友A:
得有专用的测试主板
健平
什么型号的主板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有专用的测试主板
什么型号的主板呢?

网友:
特作主板 才能测试点不亮的坏内存

网友:
特殊的bios才可以点亮有问题的内存

网友(2015-08-07):
学习了!~真的不会修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