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5 AMD 的主板型号LA-5972上CPU掉电

楼主(2015-06-18):
主板症状:不上CPU电流能上到0.75,有CPU复位LDT_RST:1.8V
          上CPU电流上到0.25-0.35就掉电了,测得LDT_RST没有
SB发出的H_PWRGD(LDT_PG)经R558上拉1.8V

H_PWRGD经Q35改名H_PWRGD_L到CPU电源管理芯片,把Q35去掉D极有3V,S极H_PWRGD电压为1.8V持续2毫秒就掉下来了(用示波器抓的)

换过CPU还是不行,就解答!谢谢了!

网友A:
没有cpu供电,查电源管理芯片条件

网友B:
上CPU电流才0.3左右,有电压没出来吧,先供电后信号

网友C:
把Q35去掉,G极不是应该有3.3V吗?怎么会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cpu供电,查电源管理芯片条件

不装CPU 有0.8V。上CPU有1.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Q35去掉,G极不是应该有3.3V吗?怎么会是1.8V

打错了,是D极3.3V G极1.8V,S极1.8V掉

网友:
换CPU试试,不行换供电I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Q35去掉,G极不是应该有3.3V吗?怎么会是1.8V

把q35去掉,G极应该是1.8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q35去掉,G极应该是1.8V吧

打错了,说反了

网友E:
那你看看上CPU的时候,CPU电压有没有出来呀,,估计是没出来,,,

网友:
把Q35去掉,G极3.3V

网友:
没有上U,就有复位了,说不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你看看上CPU的时候,CPU电压有没有出来呀,,估计是没出来,,,

不上U 有0.8V, 上U有1.0V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上U 有0.8V, 上U有1.0V

CPU的PG出来了吗,,还有PWRO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PU的PG出来了吗,,还有PWROK

上CPU PWROK电压持续4毫秒就掉了(示波器抓的), 不上CPU不掉,电压是内存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CPU电流才0.3左右,有电压没出来吧,先供电后信号

我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不上U能电流能上到0.9,测所有电压都有,上U还是跑到0.3左右就掉了,用示波器抓所有电压包括二级电压都有。上U CPU供电1.0V的样子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CPU PWROK电压持续4毫秒就掉了(示波器抓的), 不上CPU不掉,电压是内存上拉。

平台复位呢,还有电流多少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台复位呢,还有电流多少

上U 电流上到0.3-0.4就掉了,平台复位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