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3V5V输出都偏低

楼主(2015-06-18):
3V5V输出都偏低,3V电压1.28V  5V电压0.65V    芯片换了好几个都一样,供电正常, BOOT正常,开启3.8V 不知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升压  反馈电路

网友:
  把电感和滤波电熔换掉  前提是你要用示波器 看一下 3V  5V  波形 。  上管G 波形

网友:
首先测试有没有短路。

网友:
基准电压是否正常,反馈是否正常。PWM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上管软击穿,漏电)

网友:
我想问下,你说的BOOT正常是几V?

网友:
那个型号的芯片,查一下工作条件,测一下电压,有波的话看一下波型

网友:
先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再看升压和反馈。

网友:
3\5V输出电压偏低或者偏高,一般都是反馈导致的,,好好查

网友:
反馈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3\5V输出电压偏低或者偏高,一般都是反馈导致的,,换换反馈的电阻试试

网友:
先打下后级有没有短路阻止偏低的

网友:
ref脚多少?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短路,再换3V 5V 的滤波电容!

网友:
修了一台是开启电压变低了,你参考下。

网友:
这应该叫电压过低吧。
断开负载,看正常吗?确定负载问题或电源问题。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hao   这个机器不好修好

网友A:
ref 2V 正常,Boot 5.8V左右 没有短路  3V5V对地阻值390多反馈电阻阻值正常,电容换了,开启电压3.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 2V 正常,Boot 5.8V左右 没有短路  3V5V对地阻值390多反馈电阻阻值正常,电容换了,开启电压3.8V

查下 3,5V线性电压正常否

网友:
反馈吧!把反馈电阻换掉。阻值正常能说明什么。

网友:
之前 也遇到一个这种,但是学艺未经,没修好

网友:
基准 。。升压  反馈。这些条件查看下。。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拉低了

网友:
还是查待机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故障在反馈电路 那几个电阻楼主试一下

网友:
直接就换芯片?。。。
对着图纸分析电路,一个一个查吧
先排除短路(断开电感),
查上管D极电压。
再测试G极波形,
测试管子坏没有,
再往上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2019-06-18):
周边电阻电容试试看,揪出来

网友:
查看后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