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纬创04216-SD,公共点短,掉件,无3V/5V。

楼主(2015-06-18):
         发个刚弄的板子,混点分分,水平有限,大神直接飘过。
板号:纬创04216-SD
目测:无明显掉件。
           首先打值,各大电感走一遍无明显异常,顺手打下公共点,短了,测得第一个适配器隔离管击穿,更换后仍短。
测量各大供电PWM上管对地正常,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烧鸡”。直接在公共点上接线上电烧机,排除隔离保护短路引起。

摸得CPU供电一路PWM上管发烫,拆下之后公共点不短。

测待机3V/5V为0。在芯片边上发现一个电容和电阻与丝印不符,同时边上有拆件的痕迹。
找到图纸发现是自举电容和电阻被调换了,真是太简单了。再一看图纸,我去~另外一边
被拆件的是另一路PWM的自举电容和电阻,还有基准电压的电容也不见了。

料板上去随便找了个个头颜色差不多的电容,电阻直接取个OΩ的就好。
上电查主供电,开启,基准,线XDOK,再测PWM3开启喜欢,0V!
心中一万头XX马奔腾过去

换个小与门上去,信心满满的上电,开启电压正常了。死活无3V/5V。
抓波。。。。。
看到下面这种,对,先天不举的卵样!

老老实实去对着图纸找合适的电容回来替换,举倒是举了,问题是举而不坚,一下就下去了,
折腾了好久才找到罪魁祸首。

对着图纸老老实实去找耐压稍大,容量接近的电容,总算出待机电压了。

明天是主板笔记本的特色:“与凤凰山有个约会”,想想现在的天气,觉得明天是被抬下山的节奏。觉得这个帖子还能看得过去或者有些许帮助的朋友,请点击下方
加个分分吧,谢谢了。

人间自有真情在,分多分少都是爱!

受到警告 2#

网友A:
我点的找个,呵呵 开玩笑  给你加分

网友B:
这么机器几修了  还是在废品堆里捡到的主板, 这么多东西没有了 。

网友C:
  有波波就是爽  抓起来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点的找个,呵呵 开玩笑  给你加分

明明就没有那个选项,待机板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机器几修了  还是在废品堆里捡到的主板, 这么多东西没有了 。

很正常的,实地就是折腾,越折腾越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波波就是爽  抓起来更爽

等毕业回家了搞个普源的波波来用,2000RMB只是吃两个月泡菜的事

网友D:
迅维实地学员基础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实地学员基础扎实。

彼此彼此,多向同学学习,共同进步,咱们来实地不就是图这个嘛

网友E:
刘工程师干得漂亮,受教了!

网友F:
技术这么好。
你老丈人不但不会阻止你和他女儿了。估计还会把小女儿也许配给你!!!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这么好。
你老丈人不但不会阻止你和他女儿了。估计还会把小女儿也许配给你!!!加油啊!

饼哥粽子节安康,过节都还在论坛值班啊。您就别笑话我了,
待机第二块都卡了几天了,晚上还有液晶的课,回家一堆笔记要弄,
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就要赶回老家了,,鸭梨好大,手上的
板子芯片被反装,掉件,线性短路....
如果时间充裕,真希望再上来听您讲讲后面IBM、苹果的那几节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刘工程师干得漂亮,受教了!

哪里,哪里,黄工程师才是我学习的榜样,抓的一手好波,求线性短路维修思路。

网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刘工干得漂亮,受教了!